定时策略

楼主(2004-01-15):
我想实现这麽一个功能: 1、设定要定时的时间,然后通过点击按钮,开始定时,当计时=时间设定时,停止计时,且计时器要求不复位。下次需要同样的定时时间时,我只需点击开始计时按钮,计数器复位并开始计时。 2、我用定时器策略试了一下,发现它不能让计时器停下来,并且不能阻止计时器的复位。它总是循环计时。 3、我用脚本函数试验了一下,发现不能实现计时器复位,实现下次的定时。 请教。

网友A:
您好,你可以通过如下方法解决: 1、在设定时间的按钮里面加上一行让定时器复位的脚本。 2、使用事件策略,策略执行的条件就为:计时=时间设定 3、事件策略里面加上脚本,脚本为定时器停止。

楼主:
我们可以商讨一下,我做过这种样例: 1、你做一个循环策略,来完成秒的循环 2、再做一另一循环策略来比较判断 3、按钮里面加上一行让定时器复位的脚本 可能要麻烦些,但感觉比较牢靠,不会出现误差

楼主:
使用循环策略应该更为可靠,我这里又一个相似的样例,可以发送给你,有问题请来电话:010-62979682-220。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的还算及时吧!老兄。

网友B:
请mcgsdlh老兄把样例给我发过来吧!多谢! MCGS确实改变了不少。 my email;zhangshengsu@sohu.com

楼主:
昨天到天津出差,没有及时回复。样例已经发送,请查收:关于定时器方面的例子--报警延时(模拟量报警延时10秒产生样例工程)

网友C(2006-11-24):
对上面问题的解答
Data3为一个取反的开关量,这初始里设置为1,按下后执行脚本启动定时器,当计时到30时停止计时,然后下次启动时先复位后启动。唯一是不知道你还要求不要求计时开始后不能停下来。这个是还可以的啦!
IF Data3=0 THEN
!TimerRun(1)
Data1=!Timervalue(1,0)
endif
if Data1>=30 then
Data3=1
!TimerReset(1,0)
endif在上面的按钮的可见度属性中加入:Data3=1就可以解决中间不能在停下来的问题!:)

网友C:
在上面的按钮的可见度属性中加入:Data3=1就可以解决中间不能在停下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