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400系统控制字与状态字问题

楼主(2004-01-15):
我对西门子的控制字及状态字很不理解,主要是PLC与变频器建立通讯后,PLC如何控制变频器,还有就是如何取变频器的运行状态?要建一个怎样的区呢?有没有人能给我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仔细看看变频器的手册,控制字用来启动、停止、设定频率、正反转等(废话),状态字顾名思义罗。自己选择需要的功能,进行变频器参数设定,plc一侧只要写收发程序,很简单,主要是变频器一侧的功能参数。

网友B:
北京格瑞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我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先进电气产品的代理,公司凭借在电气自动化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经营势力,为各领域工业企业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提供咨询、设计、供应、编程、调试等全方位服务。 公司下设商务部和工程部;商务部主要是利用库存丰富,因价格优惠这一优势,负责工控产品的批发及零售。工程部可以承接自动化控制工程,变频调速和输配电的一条龙技改工程。 经营范围: SIEMENS:PLC 低压电器 MOELLER:低压电器 P+F、PILZ、IPF、TURCK:传感器 现场总线 旋转编码器 DOLD IPF 各种规格低压电器 承接自动化工程 我们正不断加大库存量、增强技术力量,力求为您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39号3号楼1104室邮编:100039 电 话:88229155 88229156 88229157 88229152 88229153 68164951 68164952 68164953 传 真:68164149 我们的网址:www.greeland.com

网友C:
变频器的逻辑操作常规都采用位控制模式,远程控制时均会在控制端将各控制位定义成一个字(2BYTE),变频器收到状态字后根据定义的目标去进行关联,对应关系可参考变频器说明书中有关通讯的内容,如:常规停止---MM4的为“047E”,6SE7的为“9C7E”,你把控制字转变为二进制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大松您好!我使用的变频器是西门子6SE7,我现在想取它的状态字,不知它的地址,望指点。(我的思路有问题吗?)

网友A:
地址跟你变频器参数组态有关,比如你把电流值连到第一个连接器,频率值第二个,那么你在step7里面组态的状态字,就是。。。。。

楼主:
6SE7变频器的故障位是B0107,如何取呢?如果组态,该怎么做呢?

网友C:
读取和写入的地址要查阅说明书,“PXXX、UXXX”为可写参数,“r”为只读参数,你也可以参考一下“DriveMonitor”软件中的参数表。

网友D:
我想问一下,PLC与变频器硬件组态的时候是怎么弄的啊,不知道哪位大哥能不能用WORD做 一个简单的教程啊,我的E-MAIL是baoqing.student@sina.com 谢谢拉!!!!!!!!!!!!

楼主:
PXXX、UXXX”为可写参数,“r”为只读参数,这些我知道,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怎么取状态字?做什么样的连接?(PLC-变频器)

网友E:
故障位你可以先连接到P30,再到R31去读 或者读状态字

楼主:
HNZHANG:您好,可是如何读状态字呢?

网友C:
故障复位定义参数为:P556,你该参数设置值你可以连接到B0107,其他控制方式的定义不同。

网友E:
查功能图知: 1:状态字放在R552,同时置入K0032 2:你可以直接读取R552(PKW),或者,你将K0032连接到P0707(默任 以连好)是PZD的第一个字。 我的习惯是读PKW, 3:用PROFIBUS的组态我没弄过,只弄过200用USS做,以上针对USS 建议你多看功能图

网友E:
如果你用DP网络的话,应该更加简单,连协议都不需做,在300/400下组态就可决定PKW,PZD的地址了,变成在400的一端,你只需读写PIW和PQW了,

楼主:
HNzhang:您好! 我正是用的DP网络,假设变频器组态的地址是INPUT:512-515,OUTPUT:512-515;0个PKW,2个PZD,PPO3。那正确读故障位的地址是多少呢?

网友E:
先申明: 我没有用DP做过,仅供参考 故障位应该在PIW512的某一个位下,512-515还没有超过4个字节, 无需SFC14,15,你试试,你在300/400下监视PIW512,PIW514 然后在驱动器端强行该变故障位看PIW512,514的变化,我手头没有装置 试不了,搞好了告诉我以下

网友C:
根据你的组态情况,PIW512缺省定义为返回驱动器的状态字(P734为K32,Status Word 1),其中已经包含了驱动器的各种状态,如:运行状态、警告、报警等,分别以位表示,在驱动器的参数里有很详细的说明,你将该参数读到PLC内任意一个可用的变量存储器里,然后调用对应的位就可以了,实在不明白可以告诉你驱动器具体的型号;PIW514缺省定义为返回实际速度值。如果需要更多的过程参数,可使用不同的PPO类型或者调用SFC功能块。

网友E:
很清楚了

楼主:
多谢两位的回答,但我还是有疑问。 我的驱动器是西门子6SE7系列。假设PIW512为该驱动器的状态字,该状态字的故障位是3,那我从PLC读该故障的存储地址应该是XXX.3吧,现在就是不知道PIW与XXX如何连接(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C:
你用move命令移动到某个数据存储器(如DB1.DBW0),然后调用DB1.DBX3就可以了,当然移动到M数据区也可以。

网友F:
控制字和状态字分别在哪里产生?送到哪里?有什么用?

网友E:
大松说的对

网友A:
其实楼主是没有理解变频器的功能图的含义,变频器是需要进行参数设定也就是把相关需要读写的参数连接到变频器的寄存器中,plc只负责读写变频器的寄存器。因此重点是参数设定。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去试试。

楼主:
大松您好!我尝试用MOVE指令移动到M数据区,(例如PIW512 MOVE M500)但是系统不认M500。是否我的方法不对?我想系统不认是不是因为M是开关量,而PIW512是一个数据字?他们二者怎么连接?

网友C:
首先你的M区常规应该使用0-255,(M500是错误的)MW500也是不存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字与位的关系,8个位为1个BYTE,2个BYTE为1个字(WORD),如果你将PIW512 MOVE MW100,那MW100中每个位的状态就与PIW512中的状态一样了,然后随你调用了。 你是否对这些很基本的知识都忘记了。

网友E:
看来你不仅是不了接驱动装置,而且并不了解300,补补吧

楼主:
HUNANREN说的对,我正需要补300、400的知识。

楼主:
大松您好:500是我假设的。如果现在我MOVE 到了MW100,那我取的故障点是不是M100.3?另外,一个字是16位,这16位好象不够用,因为变频器的状态字不止16位。是不是PIW512就只能选择16种常用状态?

网友C:
你的假设是对的! 变频器的状态字就一个,它反映了变频器内部的主要运行状态,其实常用的状态16位已经够了,其他过程变量可以用SFC功能块读取或者修改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PIW512 MOVE 到MW100,取故障点的正确地址是M101.3,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原来以为是M100.3。

网友C:
高8位与低8位的关系,你参考一下BIT\BYTE\WORD\DWORD的位置排列关系的资料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大松的悉心指导!

网友A:
对头,高8位和低8位的问题。

网友G(2006-12-13):
天津华泰科信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世界先进电气产品的代理,为您带来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设备和最高的生产力。公司凭借在电气自动化的专业经验和雄厚的经营实力,为各领域工业企业的电气自动化发展提供咨询、设计、供应、编程、调试等全方位服务。热忱欢迎广大厂家洽谈工程项目。公司销售如下产品:
SIEMENS(德国西门子):
        西门子PLC200,300,400系列。SITOP电源大量现货且价格优惠。MM420/430/440系列变频器现货供应。6SE70系列矢量变频器。西门子进口低压产品3RV,3TK,3NP,3NY,3RG,3RP,3VL,3VF,3WL,3WT,3VT,3RW,3SE,8WA,有价格优势。另:没3C认证的产品3NE,3NW,6SY,5SG,5SD,3NP,LZX等产品均可订货,且价格优惠。西门子卡件6DS有价格优势。S5停产备件均能订货,并有部分现货。
MOELLER(德国穆勒):
DIL 系列接触器 EASY控制继电器
M22  A22系列按钮、指示灯 NZM系列朔壳断路器
PKZ系列马达保护开关 凸轮开关T和负荷隔离开关P
IZM系列万能式空气断路器 AT系列行程开关
欧姆龙:PLC,低压电器现货供应。
富士变频器:现货供应。
DOLD(EDS)工业自动化产品
PILZ安全继电器
AEG:接触器,微型断路器,价格有优势。
P+F倍加福:传感器自动化产品.价格低廉,订货周期短。
维纳尔:熔断器开关及负荷隔离开关: 常用型号1周交货。
蓝系列转换开关:原产地及合资厂均可订货。

邮箱:nancy324_wu@163.com      QQ:275245714
电话:010-88249840/88240353/88240363/88245704/88247043
传真:010-88249840/88247042
联系人:张红霞

网友H(2007-09-05):
听说北京有个新航智公司,有个系统敢跟西门子400叫板,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I:
FIMI, 大松谢谢你们了,让我了解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