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1-15):
有以下问题需请教: 1、如何通过脚本实现在运行环境下改变字体颜色、窗口背景颜色,有无默认后缀变量? 2、在主控窗口属性对话框中选择“进入登录,退出登录”后,只实现了“进入登录”,而“退出登录”却无效,为何? 3、如果在工程的标题栏设置“打印”菜单项,如何让该“打印”菜单捕捉到“当前窗口”,实现打印“当前窗口”的功能。

网友A:
zss8您好! 关于您提的第一个问题无法解决,这里顺便向MCGS提出一点修改建议。 关于您提的第二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在您进入时已经有登陆,并没有推出用户登陆,在您推出时,该用户具有这个权限,就不需要登陆了。 第三个问题无法实现。

网友B:
1、标签、矩形等带有颜色动画连接构件,可以实现填充颜色和边线颜色根据某个表达式的值的变化而改变。所以,若使用一个大的标签覆盖窗口,可以实现窗口背景颜色的改变。 2、我们可以通过启动和退出策略实现:“进入登录,退出登录”。可以给您样例工程。 3、“打印”菜单捕捉到“当前窗口”可以实现。方法:通过定义每个窗口打开时,对应某个数据对象的值,如果按下打印菜单,可以通过这个数据对象的值来打印对应的窗口。

网友A:
mcgsdlh您好! 关于zss8提出的问题能否给我发个样例工程,我没有看懂你的意思!谢谢! merry_zh@133sh.com

网友B:
咱们好说,给我来个电话220,两句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