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洗衣机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4-01-15):
近来我买了台惠而浦的WI4031的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可是却不能正常工作(已换过一台),但是在别人家却能正常工作。   情况如下:有时可以正常工作,有时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有指示灯有亮),电压230左右,别人家也是。   我该怎么办,维修部来过说我家电有问题,倒底哪有问题,请大家请教,在此谢了先!

网友A:
家中冰箱等其他电器工作正常吗?如果正常,试着将洗衣机电源引线接到正常电器所接的电源插座上试试。

网友A:
家中的别的电器一切正常,电脑也是如此,换过插座了,问题依旧

网友B:
有鬼!!!快搬家。

网友A:
还是借用邻居家的插座试试吧

网友A:
查了下 发现零线有时带电 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好了,问题找到了!你家的零线连接不良! 找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