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数据不刷新

楼主(2004-01-15):
一个无线电台数据采集系统,采用带电源带光隔485转RS232,组态软件开始显示收集数据正常,但过3~6个小时采集数据就不刷新了。

网友A:
建议您将每一个设备逐一检查,看看是数据采集设备不 work? 还是无线通信不 work? 还是上位机软件不 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