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问题

楼主(2004-01-15):
徒弟手上有一块可控硅触发板,现接成恒流模式。若负载采用40欧,分流电阻采用1欧,恒流 性能良好(0--1安可调)。徒弟现在不解的是:作为恒流源,理论上将负载电阻增大,负载端电 压也应增大,以维持电流恒定。但徒弟将40欧电阻换成10千欧电阻时,负载端电压只有10伏,无电流。无论怎么调整都无变化。是不是板内电路保护了?

网友A:
恒流源对负载电阻的最大值有限定要求。

楼主:
但是,理论上负载端电压应该很大呀,为什么反而小了,而且不可调?

网友A:
什么理论?如果你用12V电源做的恒流源,难道你以为你的恒流源会随着负载电阻的增大端电压达到超过1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