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森兰SB60G 2.2KW 频繁"OU"

楼主(2004-01-15):
森兰SB60G 2.2KW 起动过场频繁“OU”,起动时间(F009)设置为1.0S。工艺要求,频繁起动停止

网友A:
加刹车电阻或刹车单元!

网友B:
已加,没什么效果

网友A:
是开机还是停机时出故障?如果是开机的则可能是干扰?

网友B:
过程是这样的:正常开机,进入程序运行,时间到,手动停机,电机开始自由减速,随后马上开机,变频器从零开始上升频率,电机受变频器影响先强制减速,后加速,在加速过程频繁出现"OU"

网友A:
这样是不行的,手动停机时电机不要自由停机,应尽快减速停机(调小减速时间),变频器再启动时电机不能还在转动!

网友B:
因为变频器在程序运行状态,生产过程中又任意时刻均可能停机,如用减速停车,会出现以本程序段加减速时间减速,而不会调用设定好的减速时间,故只能用自由停车

网友A:
理解错误!

网友C:
的确是理解错误,变频器再启动时电机不能还在转动!出现故障也是你自己找的。这样用,什么变频器也给你折腾坏了~

网友D:
可以采用转速跟踪启动

网友B:
工艺要求,是设备决定工艺还是设备适应工艺?如何采用转速跟踪启动

网友D:
一般的变频器在启动方式中有这一选相,液就是变频器检测电机的运行速度做为启动的依据

网友B:
森兰SB60G无此项功能,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E(2004-04-21):
可以用直流制动来解决。具体设定可咨询无锡森兰电气有限公司技术热线:0510-2320520

网友F:
要加制动电阻,参数设置的问题要重新改一下

网友F(2004-06-27):
怎么说森兰SB60G的没有转速跟踪再起动功能呢?F116就是嘛,就用那个功能就可以了,我用了那么多的,都用得很好,你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