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传输距离

楼主(2004-01-15):
请问:当距离超过1000米,增长传输距离,是通过以下方式吗? 1、通过Ilon做路由器,走TCP/IP,连接到下一个Ilon。 2、通过多个中继器连接。(中继器的数量有什么限制呢?最多能有多远?)

网友A:
这是吴志扬老师的回答: repeater会产生延迟,所以仔细计算下来,网络上只能安装一个, 具体的计算方法在Echelon的讨论组里有详细介绍。

网友B:
用ROUTER, 用Repter自己找麻烦!

网友A:
你有钱??? 干脆用L_swtich 不是死的更快!!!

网友C:
L-Switch 二端口比 Echelon LonPoint 价格要好。 另外,L-Switch是真正的Plug and Play,上电即可工作,无需使用任何网络工具配置。基于L-Chip核心技术,转发速度更快。

网友A: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自己在做router. 价格肯定非常低 。 前两天的lonworks super market 里不是有路由器的原理图、板图、程序吗!!!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网友D:
REPETER理论上可用, 实际工程不能用的, LON网价格对比其它总线 是低的, LON网可做到RS485的价位, 有兴趣联系:lonworks2003@tom.com

网友E:
对于工程商,集成商是选择好的产品,而不是什么都自己去做。好比你知道菜谱,做出来的味道也不如大饭店大厨师做的啊。REPEATER在工程中有很多应用,不知道kevin2004的意思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