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04-01-15):
请问高手:西门子MDV与ECO变频器的主板是通用的吗,如果不同功率,怎样调参数互换。

网友A:
具我看的几台不能通用,更详细的我不知道

网友B:
硬件一样,软件不同。如果只用于一般调速,同功率的可代换

网友C:
ECO变频器是中国从西门子引进的经济型,它的抗过载能力较差。

楼主:
我处有变频器

网友D(2008-07-12):
同是ECO系列的但功率不同,可更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