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IFX。INTOUCH。等。那个更物美价廉

楼主(2004-01-15):
我现在做一个工程,大概1000点。需选用合适组态软件。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提供一下建议。WINCC。IFX。INTOUCH。等。那个更物美价廉。(工程用西门子S7300,S7400)(要求与PLC和上层数据库的数据交换具有高时实性,和数据接受良好的顺序性)

网友A(2003-11-08):
iFIX 最差,千万不要用。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B:
西门子的 全套用他的更省事 可以与我联系 sheng_f@sohu.com

楼主:
但我听说西门子的wincc用起来不容易上手,是这样吗?

网友C:
intouch ,组态王都可以! 上手快.驱动不少了。

网友D:
如果用西门子的PLC,又要求高时实性,用WinCC是最合适的,其它软件的驱动一般是用公开的wrapper包装而成,通讯效率要低一些,驱动的更新速度也会滞后一些.

网友E(2004-01-15):
可以看看世纪星的组态软件 容易上手,画面漂亮,还有组态报表 2004年我们的软件速度也提高了 010-82896868-812石

网友F:
1、WinCC难上手,但是学会后易操作、易深入,本来就是西门子公司针对PLC制作的人机界面,与PLC和上层数据库的数据交换具有高时实性,数据接受相当方便良好; 2、IFix难学难用……(只用过一次,受不了它的繁杂,即弃之); 3、Intouch上手快,易学易用,(组态王用起来感觉跟它是一个公司产品,两者的操作方式差不多,毕竟组态王是国货,两者之间我会选择组态王)但是你如果要用S7-400的话,还得调试SIMATIC NET的OPC来跟它通讯(据说最新版的组态王有这方面的改进,可以直接与400通讯!)

网友D:
WinCC + S7 400 严重支持

网友G(2004-06-26):
WINCC很难,IFIX尚可,组态王最简单,这是我的切身体会。INTOUCH我还没用过

网友H:
如果从硬件上考虑,建议还是考虑用WINCC 从价格上考虑,选用国产的比如组态王,力控等 如果从开发的时间等上考虑,流行的组态都差不多 从我用过的上看各个有所长,IFIX的画面可以做的很漂亮,但是运行时候对系统资源的占用比较严重,INTOUCH算是老牌软件了,各方面都还行,只是因为与PCANAYWHERE软件的冲突,所以在解锁键盘上比较烦琐,而且如果自己开发的程序要通过它调用到前台,有时候会同时把系统的开始菜单调用出来(我遇到过几回,原因因为水平有限,尚未查明) 国产的软件,在驱动上支持的很广泛,售后技术服务支持等态度比较好,但有时候对有些现场出现的他们未亲眼看到的现象没法给予很好的解释和支持,尚需改进 国外的产品因为公司大,牌子硬,在技术支持上就差点,有时候还不如代理商给你的解答和态度好 以前纯属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