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LC的稳定性?

楼主(2004-01-15):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两个问题就是:利用TIMER时钟控件读取BUFFER中的数据时,这边没有读完,但是时钟又重新读取数据了,这样一来界面中的数据就有的时候乱了,读出BUFFER中的数据全是0。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还有,在PLC系统刚启动时,如何通过程序让PLC机器从监控状态改为可以编辑的状态?谢谢!

网友A(2008-05-18):
可设置一个读取标志,当读BUFFER数据时,标志置1,在时钟到达时如读BUFFER数据标志为1,则不读,为0才进行数据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