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否长时间以低频率带动电动机

楼主(2004-01-15):
请教各位老师:变频器长时间以低频率带动电动机,上台是否会使电机容易烧毁?为什么?

网友A:
2900转的电机散热风扇变成X百转,你说为什么会坏?

网友B:
电机单独强迫通风则可以。

网友C:
烧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普通异步电机的散热风扇是与电机转子轴钢性连接的。低频运行他的转速也就随之变慢。散热不良容易烧毁电机。 2、一般变频器(不管是采用普通V/F还是矢量控制)在低频时由于要克服电机内阻压降,都要做额外的电压补偿。电机实际上是工作在接近磁饱和状态,发热量也比平时大的多。在这种情况下发热加大、散热减少当然电机会坏了。 解决办法一般像燃灯所说的散热风扇独立运行。或者采用变频电机都可以。

网友D:
加减速器。行星传动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