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提供在税务方面的例子么

楼主(2004-01-16):
请问可以给我提供一个mcgs在税务方面的例子么?比如在农业税收方面。下面是基本的要求: 1、系统变量有, 户主编号、户主名(字符型)、家庭人数、承包田、责任田、承包田单价、责任田单价、税收总值。 2、可以从数据报表中提取符合一定条件的信息,比如:税收总值在1500元以上的,要求要以表格的方式显示符合条件的家庭的详细信息,包含所有上面的变量。 3、当我把编号为52的农户删除以后,编号为53的农户的编号自动的变为52。

网友A:
很抱歉您所需要的税务方面的工程暂时还没有,但是您所需要的功能点都是可以实现的,您可以照着我们的培训教程先做,如中间遇到什么问题再致电给我们技术支持或者在论坛上提出来都可以!技术支持电话“010-62979682

楼主:
请给我发个类似的例子可以么?MCGS应用这么广泛,不会没有吧!谢谢

网友B:
1、您使用“存盘数据浏览构件“试一试:可以使用它的数值条件属性,其中比较对象可以为数据对象。 2、问题:“当我把编号为52的农户删除以后,编号为53的农户的编号自动的变为52”---可以说我们的历史数据浏览策略构件中,序列号就是顺序号,当然,删除后,自动改变。但是,如果编号是您自己定义字段名,需要改变,就麻烦一些了,要用数据库操作的函数了。 您的问题很具体,所以我们提供不出具体的样例。实现这个工程,mcgs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必须要测试,看是否能够完全满足您的需求,这可不是样例或几句话可以解决的。 所以,如果您真的要做这个工程,给我来个电话:010-62979682-220。 数值条件页 数值条件用来指定来源数据表中,只有哪些数据列的值满足指定条件的数据记录,才能被进行处理。数值条件和时间条件的关系是“和”的关系,即运行时,只对同时满足时间条件和数值条件的数据记录进行处理。如没有必要,可以不组态设置数值条件。 l 数据列名:来源数据表中字段的列表,用于选择需要构成数值条件的字段。 l 运算符号:设置数据表字段的操作比较方式,包括 > 、>=、=、 <、<=、<>、Between。 l 比较对象:构成字段比较的表达式,可以是常数,也可以是包括Mcgs数据对象和数学函数的表达式。如:油站1_温度 + 油站2_温度 + 10。 l 按“增加”按钮,把设定的条件选择到列表框中。数值条件可以有多个逻辑运算语句构成,各个逻辑运算语句之间通过逻辑运算符号—And、Or以及括号连接在一起,构成数值条件。按“检查”按钮可以检查数值条件设置的正确性。 l 按“删除”按钮,输出列表框中选定的一项。按“↑”、“↓”按钮,移动列表框中选定的项的位置。按“And”、“Or”、“[”、“]”按钮,在各逻辑语句之间增加连接关系。 l 构成数值条件的完整表达式显示在属性页底部的一行上。

楼主:
首先感谢您的回答,其次您是否可以给我发一个类似以下功能的样例: 可以从数据报表中提取符合一定条件的信息,比如:税收在1500元以上的,要求要以表格的方式显示符合条件的家庭的详细信息,包含所有上面的变量。 请问:按“增加”按钮,把设定的条件选择到列表框中。数值条件可以有多个逻辑运算语句构成,各个逻辑运算语句之间通过逻辑运算符号—And、Or以及括号连接在一起,构成数值条件。那么多个语句之间如何割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