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r

楼主(2004-01-16):
请问:用变频器控制电机进行提升机的运行,由于速度很快,要进行启动速度和第一慢速,第二慢速的调节,这样的方法是否容易使电机损坏,且慢速只有几HZ,从50-60HZ一下降到如此低的频率是否对电机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A:
几HZ?恒转矩?那么你得用变频电机了

网友B:
作为提升机对电机转矩的要求较高的情况下。还要多段速低频运行。确实要采用变频电机

楼主:
从60HZ-6HZ-2HZ 变频电机的价格是否昂贵,一台7.5KW的需要多少钱?谢谢!!

网友A:
相当于两台普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