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师速回

楼主(2004-01-16):
请教各位:    ABB ACS600模拟量输出4—20MA接至PLC模拟量输入,干扰其他PLC输入回路   排查为变频器输出信号负端接地,不知是故障还是设计如此,如何解决

网友A:
加一信号隔离模块,几百块钱一个

网友B:
是否用屏蔽线?

楼主:
用屏蔽线,且为变频器输出端子处拆掉外接线测变频器输出副端接地

网友C:
板子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