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变频转换电路中烧交流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4-01-16):
我在注塑机频改造中运行工/变频电路时,工频运行完全正常,变频运行时大概从开始一星期内烧了供变频时切换的第一个交流接触器,后换新,过2星期又烧了,还把输出到电动机的交流接触器的常开点烧成常闭点了,请那位大虾指教??急!(平时都工作正常的,是关了后再上电时烧的,就是这台机平时干扰很大,有时会无缘故停机)

网友A(2002-11-06):
工/变频切换的转换电路有问题,时间配合不对。另外接触器线圈的控制电源可能接的位置不对。

楼主:
王老师:您好 我的这台机器平时工作都是正常的。我的其他机器也都是这种接法,唯独这台机常烧接触器,也就是它对本机电脑干扰很大(现在已换新机,但还没有开始试)。想不通?其他机器都好的,是否我们哪个控制线点接触不好?

网友B(2004-01-14):
雪山茶花:是烧接触器线圈吗?

网友C:
应是烧触点!恒压供水最经常见到,由于切换不合理,切换电流大造成的,变频器也容易坏,我们已修过很多!

网友B:
雪花茶花:你这种情况多数是烧接触器线圈吧?我以前给东莞风岗一间工厂做注塑机节能改造时,也出现同你一样的问题,烧的都是线圈。更换质量好的接触器后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因为切换时相位不一样,有冲击电流

网友E(2004-03-07):
控制回路问题,先解决控制回路问题,

网友F:
应该是切换时序不对,改好控制线路再改接触器的电流!

网友G:
现场操作员是非没有按规程操作?如果有干扰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滤波器

网友H:
如果是关了以后再上电烧的?其他的接法都一样的吗?那么我建议你把变频器调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I(2004-04-10):
我认为变频器切换时一般步允许直接由低频向工频切换的,应当使得变频频率达到略高于工频频率时在切换,如果低频切换,则电机的转差率大,当然电流页特别大

网友J:
使用固体继电器试试啊

网友K(2004-05-18):
电机是否修过?本身的参数可能已经改变.出现非标准设置的参数.

网友L:
该问题可能是工频、变频在切换时的相位不对,解决方法:1、核对相位。2、在控制回路加上灭弧后再切换的环节 E-MAIL:TJZYF@163.COM

网友M:
一楼的;快两年了,您能回个话吗?

网友N:
1、变频到工频切换时应该把两个接触器切换的时间拉长一点 2、看看水泵是不是有问题,盘根太紧等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和接触器的好坏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O:
我在几个地方做了二次冷冻泵变频改造,系统运行都很正常。但是有一个地方的系统,当泵运转时,主机不能启动(主机为特灵),请问哪位高手什么原因?

网友P(2004-06-22):
恩,有见地

网友K:
因为,当变频接触器断开的瞬间,失电而仍转动的电机成了发电机,定子有很大的反向电动势,此电动势相位与刚合上的工频接触器(工频供电)相位相同时,接触器触点接合电流小。如果反相,接合电流甚大。轻者,空开跳闸。重者,接触器触点焊死 。 用差频同相捕捉器,成本大。 简单的办法是将变频最高频率设定为49.5H,变频/工频切换时间设成100ms.(至于为什么这样,有一套计算公式,有空我们再研究)。 我在刚开始做切换控制时,也吃过亏。后来在电气控制理论书上找到答案)。

网友Q(2004-08-06):
可否用一简单的相位检测装置,具体做法是当变频脱开时测其电机测的反电势,并与工频电压反相串联取一定范围的电压差,当电压差在一定范围时投入工频。不只此法是否可行,请同行参考。

网友R:
若烧接触器的主触头,可将接触器换为大容量的,有条件时可换为合资或进口的;烧接触器的线圈,可在接触器的线圈上并一个R-C阻容元件试试.

网友S:
我建议更换一台变频器试试

网友T:
如果你是用异步电机没不会发回电了

网友U:
百味人生:   您好!在变频品带多台泵时就象您前面说的切换时由于相位差而会在变频切换工频时,会反控制工频的空开跳掉,(特别是控制大功率的电机)上,在此我向您请教这时按您上面说的切换时49.5HZ,切换时间100MS那您变频器的设置停车方式是何种方式呢?如果说49.5HZ切换为何不是50HZ呢?

网友V:
同意齐天小圣的说法!也是对的,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W: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30KW用在供水上的。我解决办法是检查三相电源,工频和变频供给电机的相序是否是同位相(和百味人生的说法一样。因为,当变频接触器断开的瞬间,失电而仍转动的电机成了发电机,定子有很大的反向电动势,此电动势相位与刚合上的工频接触器(工频供电)相位相同时,接触器触点接合电流小。如果反相,接合电流甚大。轻者,空开跳闸。重者,接触器触点焊死 。 )。但不同意百味人生把切换时间100MS的作法。如果你把切换时间100MS那么你的设备就不能连续工作。我在使用时一般只设5—10MS。

网友X(2004-09-10):
你应该从电流冲积方面考虑,有两种方法,1.可以在不影响电机的负载的情况下,适当降低变频器的频率。2.用3个交流接触器就可以解决。

网友Y:
接触器负载过小, 舜间电压往往都是较大的

网友Z:
请问各位老师: 当变频接触器断开的瞬间,失电而仍转动的电机成发电机,这需要一个必要条件,转子中有电流,从而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切割定子绕组;而转子中有电流流过的必要条件是转子中有电势,转子的电势是怎样产生的?是定子的三相电流产生的旋转磁场切割绕组产生的。定子断电后,没有了定子的三相电流产生的旋转磁场,转子上还会有电势吗?如果没有了电势,还会有电流吗?没有了电流,还会有旋转磁场吗?没有了旋转磁场,用什么切割定子绕组?没东西切割定子绕组,定子绕组上会有电势吗?

网友Z:
请问各位老师: 当变频接触器断开的瞬间,失电而仍转动的电机成发电机,这需要一个必要条件,转子中有电流,从而产生一个旋转磁场切割定子绕组;而转子中有电流流过的必要条件是转子中有电势,转子的电势是怎样产生的?是定子的三相电流产生的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产生的。定子断电后,没有了定子的三相电流产生的旋转磁场,转子上还会有电势吗?如果没有了电势,还会有电流吗?没有了电流,还会有旋转磁场吗?没有了旋转磁场,用什么切割定子绕组?没东西切割定子绕组,定子绕组上会有电势吗?

网友AA:
各位老师 学生发表一个最苯的方法,请多多指教。 技术的术语我不会说,办法就是 延时接触器的吸和可能行的通。

网友K(2004-10-13):
变频控制一般有两种控制方式: 1、V/F控制,是开环;2、矢量控制,是闭环控制; 这里的开环和闭环是指变频器本身吗? 闭环控制是在电动机上装一个测速发电机,根据速度大小决定定子电流分解后产生磁场的向量和产生转矩的向量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功率输出对吗? 而V/F控制形成的闭环控制指的是外部控制参数(压力、流量等)反馈信号经过PID运算后所形成的控制,与变频器本身是否开环无关。 那么对于矢量控制,要控制工艺参数,就是双闭环控制了。 直接转矩控制就是变频器自己运算分解出定子电流的磁场分量和电流分量, 所以虽然是矢量控制,但却是开环控制。 上面说法是本人一点粗浅理解,望各位同仁分析指正!

网友K:
不耻下问兄,定子里有剩磁,这是产生电流的条件。 不过我听说剩磁的大小与电动机停电后惯性运行的时间长短有关, 不解!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B:
请问各位: 有那种仪表或控制器可检测出变频器进线电源和变频器输出电源之间的相角差,并可提供报警输出。

网友AB:
凯林你好,请问你用那个厂家的什么设备检测的工频和变频供给电机的相序的同位相,请告知型号,厂家、联系方式。万分感谢!急用。

网友AC:
我认为你根本就不该在主电路上用接触器,主电路上只要有空开就可以了 你可以用关闭模拟量的方法停机呀!

网友AD:
不知兄弟你变频器设定的电机、启动时间是或合适,建议你改一下启动时间。也有可能你电机本体有问题。

网友AE(2004-12-23):
採用低成本的fab智能控制器,起停控制按鈕接fab輸入點,輸出點分別控制工/變頻切換接觸器,變頻器起停通過fab延時接通控制,工/變頻切換接觸器得切換在變頻器停止后延時斷開,是解決此訪的根本出路。價格:480元,聯係電話:0531-6017756 傳真:6920030 www.kingauto.com.cn

网友AF: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3AX14A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代?非常感谢!

网友AF: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3AX14A的三极管可以用什么型号的来代?我买不到3AX14A三极管,又查不到它的的参数。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G:
3AX14A是锗小功率低频管,可用3CG系列代用。

网友AH(2005-04-15):
一定是变频器的设定有问题

网友AI:
可以通过只使用一台电机用变频控制 其他的采用工频控制 若是变频电机运行到50HZ水压不够 此时启动工频电机 变频电机根据水压的情况会自动运行到合适的频率, 这样继电器就少动作了。

网友AJ(2005-06-20):
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AK(2005-09-22):
加长切换时间可能就会好的.

网友AL:
关于烧接触器的问题: 这种情况我们在油田上前几年遇见了,油田用的都是110KW以上的重载水泵,柱塞式,和压缩机差不多。在变频转工频时冲击电流过大。经常顶掉大闸。后来我们研制了相位检测装置,当交流电和变频器的频率相位完全重合时,切换过去,整个过程没有异常反映,冲击电流很小。已经用了3年,算是成功的。相位检测装置并不是很贵的,我们在装置上还设有双色双踪示波器。可以监视整个过程的波形。有兴趣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AM(2006-03-14):
一台直流电机,600A,250KW,用西门子直流调 速装置控制,选空开要多大?要多大的线呀??

网友AN(2006-04-27):
回不耻下问:
励磁电流消失后,短时间内转子会有剩磁。足以发电

网友AN:
兄弟,不要用故态继电器好吗,再大的管子也不如好触电。建议校正相序,控制切换时间

网友AO(2006-07-04):
各位:原因基本上明白了,我想知道解决办法呢,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75KW电机配225A空开,一切换就跳闸,反倒是直接起没有跳闸。

网友AP:
这种情况用固态继电器也是相同的结果。关键是切换的瞬间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电流,也就是切换是变频与工频有时序差。解决的方法有:1、提高切换时变频器的频率,例如51Hz。2、加装简单的相位检测装置。

网友AQ(2007-01-16):
相位检测装置没有市场啊

网友AR(2007-04-14):
加压敏电阻

网友AS:
我们是杭州市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固态继电器的厂家,质量可靠,品种齐全,欢迎选购,袁克军,0571-57109910,0571-57109810,13967134591,商祺.

网友AT:
                    变频-工频切换技术秘诀

    变频-工频切换时,出现变频炸机,出现空开跳闸,由此出现了各种解释,使变频-工频切换成为一个是忽难以逾越的门槛。
    例如,有人说“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等等。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真的相序一致时,变频-工频切换时变频照样炸机、空开照样跳闸。显然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相序、相位等。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不管你怎么调整变频器输出的相序、相位或其它,测量结果都是工频380V线电压。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是工频380V线电压,你能直接进行变频-工频切换吗?直接切换能不炸机、跳闸吗?
    所以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那你的方法一定能保证切换成功。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

操作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7、工频到电机应设一隔离断路器;

 “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

  1、看来大家对大功率电机切换工频存在疑虑;
  2、这里担心电机惯性运动期间发电,大可不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跳闸?
  3、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大电机脱离电源后,绕组由于分布电容还存在静电电压,切换时出现操作过电压;
  4、另一个就是,电机还没有完全脱离变频器(例如电弧还没有熄灭),工频过早完成切换,形成工频短路;
  5、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就可以排出以上原因造成的切换跳闸;
  6、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差!!!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网友AU(2007-05-16):
接触器应适当选大一些.

网友AV(2007-07-05):
切换时间少长就好了

网友AW(2008-06-11):
切换的时间间隔太短,造成电弧短路。

楼主的情况,我们曾经历过,电机是正向运行时,立刻停车并制动,但正向运行的接触器刚退出,随即制动的接触器就动作。问题就出在这里,间隔的时间太短,造成了电弧短路,平均每天烧一个接触器。后来,我们将时间间隔作了适当的延长,之后再也未出现烧接触器。

网友AX(2009-02-17):
继电器两端加个RC吸收下

网友AY(2010-05-20):
引用 网友AC:
关于我认为你根本就不该在主电路上用接触器,主电路上只要有空开就可以了你可以用关闭模拟量的方法停机呀!

深圳市日业电气有限公司

日业变频器,联系人郑荣先生  手机15012988272

网友AY:
深圳市日业电气有限公司,日业变频器,应用于诸多领域诸多行业诸多设备,欢迎广大客户咨询合作!

联系人,市场部郑荣先生,联系电话:15012988272    座机0755-2698269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