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104的LCD问题

楼主(2004-01-16):
哪位行家知道在PC104的LCD上自动满屏显示?即DOS图形模式的软件为640*480,屏为800*600,能否满屏显示?哪个厂家的104产品可以做到这一点?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根据我了解这不是硬件104的问题,因为有的104可以上到800*600的LCD分辨率(例如NS 5530的芯片,支持18位TFT LCD)。DOS的图形管理一般到640*480,即使通过改软件的方法达到800*600的分辨率,人为的将图形拉大,那么效果也会受到影响。尤其在数控行业中使用图形界面的时候走线会出现毛刺。建议换640*480的LCD或者用VGA的方式。欢迎大家讨论!!! ulink@elong.com

楼主:
EVALUE-TECH老兄: 这个问题应在BIOS中解决。目前我知道研祥的CPU卡上有此功能,但104板上还不知哪家能解决。期望众行家多指点。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打个电话不就知道了???021-54262206-105徐工 010-64800853-804小郭 需要运行一个程序!

网友C:
思泰基的104可以做的到。不妨到网站上看看。www.stpc104.com 或者www.seatech.com.cn

楼主:
思泰基的只能在文本方式下作到,在图形方式下无效!

楼主:
怎么无人作答?难道各厂家都不能解决?本贝贝可是要大量订货的!

网友D:
以色列Compulab嵌入式模块可以支持! 请访问:http://www.wanhenet.com/product/CompuLab/main.htm了解相关信息.

楼主:
谁说思泰基的只能在文本方式下作到,在图形方式下无效?这个问题简单,如果您真的有兴趣,来个电话吧。 029-85401062 赵宁

网友E:
我们蓝天计算机公司是专门做PC104工控板的,可登陆我们网站:www.ipc-pc104.com 电话:0755-83439980-223 详细为您解答!!!

网友F: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你可以改用台湾研华的PC104,例如PCM-3350。如果需要这个产品请拨打010-62613602或62544585联系北京诚亚的王凯或李勃。如果想了解研华的PC104可以上www.advantech.com.cn查询。如果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010-62984346-6157找杨晓东询问。

楼主:
我知道研祥的IPC-68II可以解决此问题,但它不是104的。不知谁家的PC104能有此功能。

网友G(2004-04-08):
我用9吋TFTLCD(640*480)+386PC104板(DOS)=3000元,效果不错

网友G:
DOS软件也可以支持800*600 or 1024*768

网友H:
这个问题要解决,显示芯片档次低了不行,至少要6508以上的,若为65545,则恐怕够戗!

楼主:
那就把你的液晶屏换了 吧

网友I:
研华pcm-3350可以!

网友J(2008-07-25):
提供内存解决方案:稳定性好    可靠性高      可以长期稳定供货    联系电话:139 1032 1838 郑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