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CS使用OPC联结的问题

楼主(2004-01-16):
我手头有个项目:是将几套DCS系统连接入网,实现其他PC网络终端对DCS数据的共享,DCS有Honeywell、Rosement和Foxboro的。我想请教各位,用OPC如何实现这一功能?都需要配备哪些硬件和软件,软件开发需要做哪些工作?谢谢!

网友A(2003-11-05):
把几套DCS 连起来,再送入同一个OPC Server中。其它终端则用opc client 进行编程显示。 对这种项目最好多插几块网卡。

楼主:
谢谢您邓先生!细节的东西能否谈一谈?

网友B:
其实你可以选用PI数据库平台,实现所有DCS的实时历史数据存储,然后通过PI数据库进而实现DCS的实时历史数据共享。

网友C:
此项目最好有上述几家DCS厂家共同完成。主要是首先DCS停车机会较小,一般在带电情况下操作,牵扯责任问题。软件:OPC SERVER 软件,OPC CLIENT 软件,要传送的数据、图象支持软件等,硬件:OPC SERVER 服务器(用PC 机替代即可)等,由于各家DCS厂家的软件不同,因此,几家联合作可靠性高。

楼主:
谢谢FOXBORO!希望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D:
首先你要注意平台问题,因为OPC是在WINDOWS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你说的这几家产品全是WINDOWS系统吗?如果有UNIX那你还得考虑可以跨平台的OPC系统。你先得把这几家DCS系统的OPC SERVER安装上,然后用你自己的PC网络终端做CLIENT读取就可以了,因为OPC SERVER涉及到具体厂家的硬件系统,可能在其中会有一些设置,最好与相关厂家协调。

楼主:
谢谢独孤!不同厂家的DCS如何进行OPC的安装?硬件安装在什么位置?软件安装在什么位置?用OPC取数据需要了解DCS的哪些东西?只知道位号或测点名称就可以了吗?

网友E:
实现其他PC网络终端对DCS数据的共享,最好用实时数据库(如Honeywell 的PHD,AspenTech的 Infolus.21 ,OSI的PI),首先要获得DCS的数据DCS数据,这就涉及到一个数据接口的问题,不同厂家和不同型号的DCS的数据接口就不同,首先要弄清DCS或PLC的型号,然后再了解其数据接口,如果想开发OPC服务器的话,更应了解这些接口如何工作的。

网友B:
是啊,还是master理解。用OPC做不是不成,但肯定不如master所说的方式,还会有不少问题的。

网友F:
现在,一般的DCS系统都会有OPC接口的,但是有些是需要另外授权的即一个序列号,系统会提供接口函数如readitem(参数1,参数2,参数3)之类的例子。,

网友A:
用实时数据库成本会高出许多 OPC是一个经济实惠的选择,当然还会有一些问题。 处理上有一些难度!

网友G:
要达到你的要求,必须满足一下条件:    1:你的DCS系统软件必须有支持OPC的DLL文件;    2:你必须有一套OPC SERVER软件,或你可以用VB自行开发;    3:它的实现是要让DCS工作站付出较大的系统资源;   一般的DCS系统都会有OPC接口的,但是有些是需要另外授权的即一个序列号. 关于VB的编程方法可在网上查到,

网友H:
我对OPC是个门外汉,我想问一下高手们,如果我有一个DCS系统,要读取另一套系统的数据,那么这个DCS系统是不是需要装一个OPC CLIENT 软件?而别一套系统是不是需有OPC SERVER软件,然后二者之间通讯所需的硬件是不是只是PC机就可以了?那通讯接口是什么,是PC机的COM口吗?通讯信是不是双绞线就可以了?

网友D(2004-01-06):
嗨,大家好! 此类的项目我已经实施了许多,主要是将各类DCS、PLC的数据进行集成,所有数据采集进入InfoPlus.21实时数据库,通过WEB.21进行数据发布,已经在多家大型石油、石化(大连石化、锦西石化、新疆独山子石化等)实施并应用。采集的DCS型号有许多,接口的方式也有许多,不一定使用OPC(当然OPC最好了,风险小)。 请楼主详细说明你所提到的DCS地具体型号和配置。 可以联系 周林 E-MAIL:fetch2008@vip.sina.com zhoulin@pub.dlpec.com 北京华创力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朝阳区惠新南里2号天建大厦11层 网址:www.huachuang.com.cn

网友I:
我们有解决小舟所提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法和软件工具,小舟可和ivaen.kang@imag.com联系

网友J:
用PI实时数据库成本会高一些,但PI提供DCS厂家认可的成熟接口,实施方便,安全可靠,采用其它方法编程工作量较大,实施起来可能麻烦较多

网友K:
力控实时历史数据库针对各家的DCS产品的应用都有成功的案例,详情可登陆WWW.sunwayland.com.cn,或者和010-82856161、021-64827101、刘林联系。

网友L(2004-07-07):
大家好 我现在在我的工程中使用PI数据库,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OPC接口的问题,我已经在*BAT文件中对PI服务器和OPC SERVER参数进行了设置,可是还是无法取到数据,在LOG文件中查看有错误信息,有那位朋友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请赐教,不胜感激 联系方式 hldzyczyc@126.com

网友L:
有那位朋友对PI实时数据库比较了解,我有问题请教,只要是OPC接口的设置和端口的设置问题,请赐教, 联系方式 hldzyczyc@126.com 或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和你联系

网友M:
我们这里用ASpen的实时数据库系统

网友N:
你可以用工业数据库来连接。只要数据库中有个厂家的I/O接口即可。

网友O:
三维力控软件支持OPC连接,有很多实例在运行,有任何问题请致电: 010-62639719 欢迎您的资询!

网友P(2009-05-12):
请教: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开发一个OPC客户端,DCS系统是横河CS3000,从OPC Server采集数据(采样时间为1分钟)共采集20多个变量,同时写入两个开关量、三个实数型变量。连接OPC服务器没有问题(此服务器上还有连接的先进控制、数采系统,独立于我们开发的系统),我们在连接服务器之前,服务器一直有警告“虚拟内存太低”。连接上之后运行几天,他们的先进控制掉线了、数采有丢数据的情况。他们说是我们系统的问题,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之前一直在与服务器通信,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现在他们的服务器也没有重新启动,把先进控制又连上了,还是出现“虚拟内存太低”的警告。我们的系统也不敢连了,但是工作必须作。能给与几个可能的参考原因吗?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关于我对OPC是个门外汉,我想问一下高手们,如果我有一个DCS系统,要读取另一套系统的数据,那么这个DCS系统是不是需要装一个OPC CLIENT 软件?而别一套系统是不是需有OPC SERVER软件,然后二者之间通讯所需的硬件是不是只是PC机就可以了?那通讯接口是什么,是PC机的COM口吗?通讯信是不是双绞线就可以了?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回复您。OPC 服务器需要安装在一个PC机上连接至DCS系统,OPC客户端可以安装在月服务器同一个PC上可以是不同的,OPC服务器会从PC机里读取数据,然后您可以在客户端进行观测以及操作。通信接口就是windows的COM,DCOM。如果你还想获取更多基本的OPC知识,这里有免费下载的“OPC是什么”中文版在线教程。希望对您有所帮助。http://www.matrikonopc.com/downloads/554/webcasts/index.aspx

www.matrikonop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