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问题

楼主(2004-01-16):
兄弟使用Fuji VG7变频器,永磁同步电机 矢量控制,传感器使用6极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是第一次上电控制不住,电机 飞车,通常还是反转,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买的富士变频器可以驱动永磁同步电机,一般情况下如果可以驱动的话,从其功能码中可以看出,并且要将驱动的电机设为永磁同步电机。另外此处进行设定后,还需要进行自学习,以确定初始角度值。另外还要在变频器参数中根据你使用的编码器的型号进行一些设定。

楼主:
变频器已经设为永磁同步电机矢量控制,初始角已经确定,编码器脉冲数,极数已经设定。问题是第一次上电,有时出现飞车,stop后,再运行则正常。

网友B:
你用的编码器是绝对值编码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