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初次露面,请教ABB的freelance2000系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1-16):
请问有哪个大哥使用过ABB的freelance2000系统的OPCserver?????????????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但是OPC是一套规范,不会因为它是ABB而有任何变化的 如果,你把OPC规范搞明白了,那么用那家的OPC server都是一样的。基本都是, 1 注册服务器(DCOM稍稍复杂一点), 2 建立连结,就是通过类工厂生成一个服务器实例 (以上这两步,是应用所有COM服务器都必须的) 3 得到服务器接口,按照OPC规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AddGroup,AddItem.....) 如果,应用自动化接口,会使操作更简单,但其内部基本流程都是这样的。

网友B:
看手册,里面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