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日立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1-16):
我公司一台日立变频器面板显示E054,不知是过流关机还是由于变频器温度过高关机?

网友A:
把详细数字告诉我:出现E故障,按一下FUN健,依次出现故障时的频率、P-N间直流电压、电流、运行时间、上电时间等,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有任何问题欢迎至电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B(2005-11-04):
应该是E05.4,加速时过载报警,检查负载是否过重,加速时间是否过短。

网友C:
是不是风扇没有在转啊

网友D:
出现自动关机?

如果过热的话,他会报过热警的.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E:
日立晶体管模块DSM20A6,它的三个角(T1  T2  G)其中T1与G角是通的,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样正常吗?

网友F:
请您告诉我这个器件是什么型号变频器,变频器哪快PCB上的部件,我才好查询!谢谢!

网友G(2007-06-28):
日立晶体管模块DSM20A6它的三个角(T1  T2  G)其中T1与G角是通的是好的!

网友H(2012-09-28):
请问日立L300P变频器报E05.4过载怎么处理。它带3.3KW马达可以正常运行带7.5KW就报E05.4过载。请问要怎么处理。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