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s作图

楼主(2004-01-16):
我在学习honeywell的tps系统时遇到gus作图后,图象与数据连接不上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侠,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03-02-24):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一般是位号不对,记的要在位号前加上"lcn."才可以,还有就是检查lcnp板的状态是否对。

网友A(2003-05-17):
过程控制标准图纸,设计软件,工程规范免费下载! 我是中石化仪表工程师,请仔细浏览一下我公司的网站里面有好多关于自控方面的规范、设计软件和图纸可以下载的!可以软件交换 GSEC www.gsengineer.org info@gsengineer.org msn messenger: gsecsale@msn.com QQ: 44604470

网友A:
另外别忘了定义你所用的实体对象,这样才能建立他们的关系,

网友B(2004-01-16):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GUS中有6个基本软件,看看是否存在,如果没有,请COPY 之。我遇到过此种情况。

网友C(2006-03-05):
看看是不是脚本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