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DDE与SQL、Access

楼主(2004-01-16):
最近在做DDE与MIS的整合。本来我是搞网络的,因此遇到了困难,看看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或者思路也好: 在DCS(ABB的freelance)系统中,给出了各个设备例如电流强度等变量,通过在EXCEL中添加变量:"=DIGISVR|mxglt_cai34!"类似的变量名(它代表某机器的电流强度),就可以在一个单元格里显示出它的动态数据。问题就是,在excel中看到的数据是时刻变换的,它也没有数据库! 我的想法就是,如何能实现把数据在隔一定的时间给它存储到数据库中!然后就可以通过asp等编写代码而与mis整合,我不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否正确,请各位赐教!

网友A:
这是做MIS必然要做的过程,利用数据库绑定和关系数据库,最终生成你所需要的“有效数据库”,然后利用asp,这一过程叫数据的批次处理和高级应用,我做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