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honeywell tpsdde

楼主(2004-01-16):
有人知道通过DDE方式取HONEYWELL TPS的数据吗?? 联系电话:13858022306

网友A(2002-06-29):
HONEYWELL有专门的DDE软件

楼主:
请问楼上的兄弟: HONEYWELL专门的DDE软件有几个版本,各适用GUS什么版本,能告诉我吗?

网友B(2004-01-16):
我很熟悉。

网友C(2004-06-23):
我知道R220的gus软件可以,R110的也可以,其他后来的都可以吧

网友D(2005-08-31):
通过DDE方式取HONEYWELL TPS的数据,方法大同小异,请看相关手册。

网友E(2005-10-13):
买个TPS DDE软件装一下,分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可以装在同一台机器上或者分开来装,但是破东西太脆弱,经常有故障.

网友:
我们用过DDE,但非常的不稳定,只要有一个BAD PV,整个的EXCEL表格就会自动退出,用了2个月就不愿再用了。而且必须有一台GUS以ENGINEER身份运行来作为DDE SERVER。

网友F(2008-01-05):
能否告诉我TPSDDE的SERVICE和TOPIC

网友G:
最好增加一个APP节点

网友H:
TPSDDE的SERVICE和TOPIC,topic是PDP,至于SERVICE不知道是什么,应该说的是Application吧,如果是的话,那就是TPSDDESERVER。
我最近刚刚使用了TPSDDE做了一个项目,491个点,我觉得效果还不错,其实关键在于我们读取DDE的方法,已经所写第三方程序的健壮性,如果写得好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我们用APP节点OPC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