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对于数字示波器参数的几个不理解

楼主(2004-01-16):
很多数字示波器的采样频率为 nGS/s,pc cpu的频率不过几个G,他是怎么做到每秒采样n G次的??“带宽”是指哪个带宽(客观测信号的最大频率?),有的有 “带宽BW 限制器 ”,这表示什么?内部的带通滤波器么?还有"时基范围 (/di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示波器的采样速率是A/D转换的速度,和CPU的速度不一样。另外波形可重复信号,还有等效采样速率的概念,等效采样速率比A/D转换速度高很多倍。。带宽是指输入信号的带宽,如果输入的待测信号频率超过示波器带宽指标,则输入信号会发生衰减。时基范围 (/div)是用来调示波器采样速率的。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这些参数的详细定义,尤其是等效采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