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的容量如何计算

楼主(2004-01-16):
如何计算蓄电池的容量,在线等,谢谢

网友A:
www.snups.com.cn

楼主(2004-03-24):
这个网站里有?我怎么没看到啊,大侠请指点下吧

网友B(2005-03-23):
可怜! 电池容量单位为AH(安时):表示放电时间为1个安培每小时!!根据你的电器使用时间计算便可!只须选择相同的工作电压就行!!

楼主(2005-04-30):
蓄电池的放电时间如何计算

网友C:
AH/H=I 简单估算方法

网友D:
有5小时的放电率,有10小时的放电率,还有20小时的放电率。 AH/H=I   可以算是简单估算方法,具体的电流在铭牌上可见。

网友E(2005-06-16):
在额定电压下(电压不够可串联使用),如20AH电池以1A电流放电,应该可以放电20小时(理论计算,实际要看电池性能),此即20小时的放电率。如20AH电池以2A电流放电,应该可以放电10小时(理论计算,实际要看电池性能),此即10小时的放电率。

网友F:
举例:离线式放电 108个200AH,2V的蓄电池串联起来作为直流电源. 要对这组蓄电池放电核容, 应该在蓄电池的充电电流小于0.2A的情况下脱离充电装置, 待一个小时左右,等电池电压稳定后, 以20A的恒流放电10个小时. 期间每隔一个小时记录每个电池的端电压. 10个小时内如果有一个电池的端电压低于1.8V, 那么这个电池容量不足. 如果全部电池端电压在1.8V以上, 那么电池容量达到标称值. 注意:电池端电压在1.8V以下继续放电, 会对电池造成永久性损坏. 辞不达意,望大虾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