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PS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4-01-16):
我有一台计算机用UPS,在使用时出现这样的问题:断电时间短,它会自动送电工作,如果断电时间长,等再来电时就不会自动送电工作。不知道这UPS本来就这样工作的呢还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网友A(2003-04-16):
第一:要看你的ups是什么型号的,它的延长时间是多长. 第二:它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是否有损坏.

网友B:
断电时间短 UPS用蓄电池工作,没关机,来电时可以自动工作。 断电时间长 UPS为拉保护电池不被过量放电自动关机啦!所以 来电后要开机才能工作! 假如平常UPS逆变器正常工作,UPS没报警,UPS应该是好的!呵呵!

网友C(2003-07-05):
此台UPS设计有缺陷;U PS在放电到直流电压保护点时就自动关机,但是当市电恢复后,UPS就会自动重新开启工作,并不需要手工再开机。

网友D(2003-09-01):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销售电源产品,敬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sps-power.com 联系人:孙伟 E-mail:hong_yi1980@sohu.com 联系电话:0512-68154701/0512-68154601 传真:0512-68154101

网友E:
说ups设计有缺陷根据不足:因为amy没有告诉你断电时间长究竟是多少。

网友F(2004-01-16):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销售电源产品,敬请登陆我公司网站       www.snups.com.cn      联系:李浩  E-mail:snups@126.com   联系电话:516-3823272

网友G(2004-03-19):
这台UPS正常,只是电池容量不足或坏

网友H(2005-07-31):
力博特大哥,我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I:
从你说的情况来说UPS本身没有质量问题,你说的断电时间长了如果在来电UPS不会自动送电.这是因为这台UPS电源没有自动启动的功能而非UPS损坏,供电时间短是因为电池质量不好造成的跟UPS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J:
从你说的情况大概可以说明UPS本身没有质量问题,你可以检查你的UPS电池性能是否良好。

网友K:
1: UPS工作是正常的。 2:如果停电时间长,电池能量完全耗尽,等来电时是没有办法立即供电的,这种情况以前发生过。属于正常情况。 3:原因,UPS电池在能源耗尽时,没有及时回充电。再来电时,会有一段给电池充电的过程,UPS整流后,大部分能量用于充电,此时,电池能量不足,不具备不间断电源的供电条件。不间断电源有保护设备的功能。这不同于稳压电源。如果发现供电的恶劣状况,UPS会停掉,整流部分,由逆变部分供电。如果电池能量不足,逆变是无法工作的。智能UPS会调整充电电流,大电流迅速回充,使UPS能近快工作。等一段时间,UPS会工作的。

网友L(2008-12-20):
我们是深圳市阳宏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的,专业制造交流变频电源、AC POWER SOURCE、60HZ电力三相变压器、UPS,欢迎大家光临我们的网站http://www.sps1800.com 联系人:杨建伟

网友M:
我有一台计算机用山特UPS型号TG1000因为内置电池容量不大、外加电池,旦是用到12分钟自动关机,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吗?各位老大帮我想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