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节电器如何节电??

楼主(2004-01-16):
最近网上老是发表有这样那样的交流电机节能器,我有如下意见:      1,不改变电机运转状态,不会节能,充其量能改变线路功率因数,节省一点线路损耗。    但是节省的一点点,抵消不了节电器本身的损耗   2,节电器同时会带来电网污染。      3,变频器是节能的第一选择,但是,如果你不改变电机转速,同样不节电,得不偿失。      4,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反驳这些宣传??

网友A(2003-07-28):
我觉的节电器用在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下还是有点作用的.我没用过但我想他应该是采用可控硅调压的方式吧.同时不可否认节电器肯定会带来电网污染的.

网友A:
什么是电网污染?请告之。

网友A:
什么是节电器,不要妄加批评,建议各位所谓的高手先研究一下在发言,懂了再说!

网友B(2004-01-15):
有人听说某某因药物中毒死亡,得出结论不能吃药,有病不医而死。死于没有思想。 有人听说某某公司节电器不节电反而费电,得出结论节电器费电,这过于偏颇。 我去过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几十家,可以说每一家都有用电设备存在能源浪费,都有节电节能的空间。 我们承认不是所有的设备都能节电,但是谁也不否认有些用电设备节电改造大有可为。 谁不相信能够节电我们可以相互交流,我认为节电是科学的,是先进的,是经过实践证明的。 不要拿个案来证明,在做节电改造的同时,会有一些失误,也会有一些公司浑水摸鱼。但是要看主流,这个行业不会因某些人的说三道四而止步不前。

网友C:
能大致讲一下原理吗? 正弓玄波电压上迭加了各种杂波,电网受污染啦

网友D:
提高有功功率。

网友E:
可悲!可悲!

网友F:
能量守恒原理告诉我们,节电是不可能的,但是减小浪费是可能的。工业生产或民生大计,无处不需要能量,电能自然是现今最好的一种能源。电能可以转化成动能,热能,光能,声音.......。我们希望最好是把电能完全转化成我们需要的。事与愿违,所有的转换形式都存在衍生能量转换。恰恰就是这个衍生部分能量使一些人有机可乘,找到了糊口的办法。可是“伪科学3”却口诛笔伐,连粥都不想让人喝了。 节能不是适合所有场合的,家里电暖气要都发热才好,电机都发热就不好,小孩子也懂。 真理是相对的,伪科学也是相对的。 爱因斯坦伟大啊!

网友B:
相对论是相对正确,你的结论却是绝对错误。 能量守恒证明不了节电不可能,同样的电能节能灯产生的亮度要超过白炽灯好多倍。同样的亮度节能灯要比白炽灯节电。这没有违反能量守恒定律,因为他们的发光效率不同。 我同你一样从心底里讨厌那些把电容器说成XX节电器的JS,把滤波器说成XX系统节电器的PZ,他们是老鼠上街人人喊打。这些人想蒙骗我们工控人,必让我们贻笑大方。 但是用自动化控制,先进设备使用电设备耗电量大大降低,是可能的,也是我们自动化的一个方向。 节电不是变魔术,他是靠我们的知识、经验和先进的方法而得到的。

网友F:
节能灯是减小了热能的损失,只是光能转换率提高而已。有何不对?

网友F:
TO 小河 好象我们的观点并不矛盾,只是用字有区别。但是有时电容和线圈的合理匹配确实有省钱的作用的,不然配电室里就不用摆一排大电容了,就地补偿这个词也没意义了。 以下是我个人荒唐的看法: 我认为,先不管什么词,用户真正省钱了就行了。某些人就有机会赚到钱,用来养活老小或去买个“时髦”什么的。 哪怕是魔术,只要电业不认为你是偷电,就行。 不论是有知识还是没文化,做事都是为了生存。即使真的有人夸大其词,把蚂蚁说成象,只要你不把它当大象就行了。起码这人比拿刀子架在你脖子上借钱的人强多了! 多少科学家站出来说:“健康不是建立在小小的磁铁上”,恰恰你办公桌上也许还就真有一个磁化杯。 有能者兼善天下,无能者独善其身。如果你有本事,揭发几个虫子出来,我拍手!!苦苦的去把无能者的遮羞布撩起来,告诉路人,你看他没长毛儿!!!你也不光采呀! 我没有作过节电器的生意,但我知道“钱难挣,屎难吃啊”!往往做事偏偏又能遇到好事者。搞的被四川的虎吃掉。难!难难! (个人观点,不想强加与任何人)

网友F:
所以说,不要去搞那些赚小钱的。有知识不是用来显摆的。有人说过我是“半瓶醋”,我好伤心,细一想,我还真是。就是曾经显摆过。 我想文人会有更好的语言,更好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他的观点。何必当街大喊“老鼠”,有失文雅啊! (希望不要对号入座) (个人观点,不想强加与任何人)

网友G(2006-10-30):
  我是做节电器的,节约电能是相对于浪费电能而采取的措施,好多人都不理解,这不是问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H:
节电器,正好有个客户他就是不用改变电机转速,而要求要节电,我正在寻找,请给我联系13603028092

网友I:
雪之狼,你好,有人给你打电话吗?如果没有就是节电器不节电,如果有,请你给我信好让我知道是哪里的我就想做这个小买卖,呵呵   qq12523910    feiyang125812@sina.com

网友J:
电机节电器实际就是一个降压器,将380-400V降到电机电压范围下限,400*(1-15%),由于不改变级数,故速度不变,又电压下降,故电流下降,达到节电目的。注意,电压低于下限会引起电流上升,因为考虑磁通量关系。

本人并不看好节电器市场。现在的节电市场是畸形的。

网友G:
LADYS  AND  GENTLEMAN
电机节电器有两种,恒转速电机和变转速电机,变转速电机一般安装变频器来采取节电措施,不过变频器的接入确实污染电网.
 恒转速的电机一般采取电机节电器来减少电能的浪费,原理很简单,通过闭环控制系统,检测电机负载的功率大小,来调整电机的输出功率,使电机的输出功率和电机负载功率达到匹配,来实现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