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怎样调节好燃烧?

楼主(2004-01-17):
怎样调节好燃烧?

网友A:
可以参考最佳燃烧控制系统的有关内容。 1、空气过剩系数有否要求:有,要测量与控制烟气氧含量 2、燃料、空气的比值控制 3、为减少NOx的排放以及考虑节能等要求,还需考虑升降负荷时的燃料、空气增减逻辑 4、还要有安全保护系统(熄火) 如果能够设计、调好一个燃烧系统,那一般的工控项目你都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