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太王对中央空调的控制

楼主(2004-01-17):
(无正文)

网友A:
请直接致电亚控公司 北京总部: (010) 8261 6619 上海分公司:(021) 6428 9544 广州分公司:(020) 8750 3516 武汉办事处:(027) 8716 5131 成都办事处:(028) 8523 0925 西安办事处:(029) 8825 8300

网友B:
如果可能的话,您也可以了解一下MCGS。MCGS在中央空调方面有过现成的应用案例。 Email:merry_zh@133sh.com

网友C:
太简单了,只要建立好通讯,对变频器进行有关的读写(当然要根据变频器的参数指标来)就可以, 本人以前用InTouch同时控制十几个变频器(电机功率最大几百KVA,最小1KVA),如果你在长沙,可以来找我,免费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