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G5A4015变频器故障求救

楼主(2004-01-17):
故障现象为变频器电源可送电,风扇能转,操作面板有显示,也无故障代码,可变频器内部主接触器不吸合,接触器线圈也无24V电压,且也没有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接触器是好的)。不知故障原因,诚向各位师傅请教!谢谢!

网友A:
电路板的铜线断了!

楼主:
请问李工,电路板的铜线多断在怎么地方?

网友A:
从触器线圈查过去!

网友B:
我遇到过的一例是主板上的贴片三级管损坏哦.我忘了编号,右上角,慢慢查吧.

网友C:
24v电源宵

网友D:
首先查24V电源是否送出,然后顺着线路查;最后有个龌磋的方法就是把24V引到线圈,线圈并接阻容,计算一下阻容的充电时间,一般几百个MS就足够了,电容要大点

网友E:
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 “把24V引到线圈,线圈并接阻容,计算一下阻容的充电时间,一般几百个MS就足够了,电容要大点”,请详细解释一下这样做的道理好吗?

网友D:
配合大电容充电时间

楼主:
谢谢各位,变频器已修好,属于电源板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