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16台ABB ACS400变频器直接与工控机的组网

楼主(2004-01-17):
16台ABB ACS400变频器直接与工控机的组网,要求同时启动或分时启动,但是得经济、省钱。 那位大虾做过,用过那种组态软件?如何组的网?最好详细点。。。。 傻大猫敬上。。。。。。(-_-;)

网友A:
ACS400自带MODBUS协议,物理接口为485两线的。你只要用有MODBUS协议的组态软件即可,如果组态软件等没有为MODBUS编好接口程序,需要用C等语言编程,也有现成的,需要下载,但需要懂高级语言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