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求助:linux下对串口的访问

楼主(2004-01-17):
我使用read读串口时,首先判断返回值是否小于0,不是则处理数据,是则继续循环判断,直到接收个数达到一定数目或接收时间超时退出循环。可是程序开始运行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出现返回值始终小于0的故障,造成程序死循环,这是怎么回事啊? 程序段如下: while(...)//判断是否接受超时,时间由定时信号处理程序处理 { if(select(...)!=0)//非阻塞判断数据是否有效 { if(FD_ISSET(...))//是否是否是指定串口数据 { if(read(fd[2],&ch,1)>0)//问题出在这里 { buf[i++]=ch; } } } if(i==20) break;//个数已达到,退出循环 }

网友A(2004-11-19):
您把if(i==20) break;//改成if(i>20) break;看行不行。

网友B:
您问题找的很准啊!把i++提到if的上面去,先自加再做返回值判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