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皮带秤称重的重量积分算法

楼主(2004-01-17):
老板要接称重配料,本人却从未做过,不知从何下手,请高手指点,尤其是重量的累计问题。

网友A:
简单的呀.速度X单位长度的重量=单位时间的重量 m/s X kg/m=kg/s然后就乘以时间就可以得到多少时间内流过的重量 用微分的观念看就可以了. 可以告诉我你的公司是什么地方的吗?

网友B:
可是要控制速度为绝对匀速呀,称量关键还是要看精度。你们要求精度多少?

楼主:
皮带速度不定,皮带上的物料瞬时重量也不定,0.5%精度。 我在成都。

网友B:
晕~~~~~~~~ 如果这样靠小无知的这个方式好象就不可以了。我建议你除了传送机构外做一个漏斗型的东西,用汽缸来控制开口/闭口。当然在漏斗上面放置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检测漏斗中料是否满,满了就停止传送带工作,不满就叫传送带工作,每次配料时要求传送带停止,每次配料要求漏斗装满,还有漏斗容积要大于大于你要配的料。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形成一个可控匀速流过漏斗出口,当然漏料口要求足够小,每秒留0。1%-0。2%你的要乘量的料。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A:
我做过这方面的东西的,0.5%的精度可以达到的,只要注意重量信号和速度信号的采样频率就可以了.变速与匀速都可以的

楼主:
请用过积分算法的朋友出来解决该 动态 称重的问题。 请高手现身

网友C:
很简单,你在积分之前先做一次微分,即使你的皮带称转速不均匀 ,能达到精度要求

网友D(2004-03-20):
说实话,电子秤是一种产品,即使有人帮忙他也不会把一些核心问题告诉你。电子秤基本有三种类型:计量秤、控制秤和配比秤。我想你说的有可能是配比秤。 不过,你们老板胆子真够大,没搞过的东西也敢接。电子秤的电气元件并不多,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关键的关键就在程序上。电子秤的器件大致有这几样:旋转编码器(测速用)、称重传感器和变送器、接近开关(皮带跑偏测量)、纠偏电机(纠偏用)、行程开关(皮带跑偏极限报警)。

网友E:
这有何难!在PLC中程序如下:(吨/小时)/3600转换为吨/秒-做一个1秒定时器T1,在每次T1的上升沿将转换过的数据加入累计值,即可。其原理就是将1小时的累积(几何上为曲线边面积)量转换为3600个秒累积量的和(几何上为矩形面积),注意计算中要用浮点运算方式。

网友F(2020-05-30):
引用 网友E:
这有何难!在PLC中程序如下:(吨/小时)/3600转...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