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数控镗床直流伺服电机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04-01-17):
本人单位一台数控镗床(半闭环),在加电后Y轴电机(直流)剧烈振动一下后(几秒钟的样子)CRT报"伺服驱动未准备好",检查后发现伺服变压器保险坏,换后现象未变,再将X轴与Y轴电机线互换,还是Y轴电机剧烈振动一下,所以怀疑Y轴电机有问题,故计是光电编码器坏,但不知如何检查,特请众大侠不吝赐教,谢谢.(另据操作员说该电机2年前被钳工拆过,拆后一直至今才使用,不知会不会是光电编码器没装好,需定位?)

网友A:
什么品牌的控制器,编码器错位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错位了会造成寻位错误,编码器可能是采用旋转变压器。

楼主:
富士康的主控板,请问该如何判别编码器错位?如何校正?谢谢

网友B:
数控镗床的Y周应该是竖直轴吗?若是这样的话,是否可以在使能信号加上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打开抱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