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位机通讯编程?

楼主(2004-01-17):
请教:上下位机以太网连接,上位机不用组态软件,用户自己编HMI,上下位机通讯编程有几种 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A(2004-03-21):
上位机可自己写程序,只要你熟悉TCP/IP就行,无论是哪个开发工具都差不多的。 下位机如果你对TCP/IP很熟悉你也可自己做,如果不太熟悉你可买现成的以太网的模块(可转接485/232等),也不太贵的,几百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