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能带不同时起停的多台电机吗?

楼主(2004-01-17):
三菱S540 2.2KW变频器是否能同时驱动两台0.75KW电机,由于两个电机的起停基本不可能同步,在变频器输出端通过交流接触器切换驱动的时机可以吗?长期应用会不会有什麽问题?

网友A:
前面讨论过很多这方面的问题,从你的介绍而言,我觉得不可靠

网友B:
都是钱闹的,逼孩子拉琴

网友C:
你最好试试5.5KW以上的变频器,这也不一定行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下,如果不同时启动,后启动者相当直起,要求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其的5~10倍,所以变频器的容量应该是5-10倍,所以不如使用两台0.75KW核算!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