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HZ时电机电流达到额定

楼主(2004-01-17):
ABBACS401-0041供37KW水泵,当变频器输出15HZ时,电机电流已经达到额定值,这是为何,请教!

网友A:
首先看一下V/F曲线设定是否合适和转矩提升是否提的太高

网友B:
三相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C:
首先说明,15Hz时电流很大有些时候是正常的,因为在这个频率上可能正是系统的临界点。如果频率能继续上升,电流有可能恢复正常,如果频率再上升,电机电流也急剧上升,可以采取以下方法确定故障原因: (1)首先检查电机接线,看是否有松动 (2)如果有条件,可以用工频带一下,看电流情况,如果工频的电流也很大,请查看负载情况,包括电机本省的轴承支撑(简单方法:手动盘一下电机,看能否盘动); (3)如果工频时的电流正常,说明负载(包括电机本身没有大问题),再调整变频器的参数!

网友B:
水泵是不正常!

网友D:
有几种可能。1、假如几台水泵连在一个管网上,那么旁边的几台水泵的启动/停止对管路水压的冲击会反映在中间水泵的管路上。电流就比较大。 2、电机自身机械部分有问题。或者说机械共振的问题 3、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当然主要是V/F曲线参数

网友D:
我试了用工频起动发现完全正常,电流很平稳,用变频器时,三相电流也很平稳,转矩提升没有设,是按默认的,用的是手动自动控制宏,自动信号用PLC给定的,手动和自动时频率都是达到15HZ时电流已经很大,接近额定值,参数是供货厂家设置的,问他们就说是水泵坏了,那么为何工频起动完全正常呢?

网友E:
继续升速时,电流还升吗?如果速度能顺利升上来,变频器不过流报警的话,那么是正常的,因低频时电流较大也很正常,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在15HZ时水泵是不可能将水打出去的,这时的大电流是管路中的压力引起的,建议将最低频率设为25HZ比较好。在2007中设。如果速度不能升,这时是变频器内部限流功能在发挥作用,可以断定是负载的问题,多半是泵的叶轮过大,负载重造成的。

网友F:
把参数上传到控制盘,然后恢复出厂设置,手动调节变频器按钮,让频率上升到28Hz左右看有什么变化,如没有问题。用PFC或PID应用宏,重新设置。一般来说ACS401用在供水上都用PFC或PID宏比较好,手动自动宏一般在恒转矩应用上用。注意:需要对比二个宏的外部接线,并更改。把PLC给定接到AI1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