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TP170A触摸屏能显示中文吗?

楼主(2004-01-17):
在PROTOOL里能编辑中文,可是一下载到TP170A里就变成乱码了,我想是不是TP170A不支持中文显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网友A:
首先TO170A肯定支持中文,但只有宋体一种。 其次,HMI上电时进入控制面板,看看HMI字体选择的是不是 简体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