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EW变频器

楼主(2004-01-17):
SEW 变频器不能加负载,其他一切正常。 请各位大师不惜指导

网友A(2003-05-19):
SEW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是德国货,在天津有厂,就叫SEW,他们的电机、减速机非常不错,变频器技术水平一般,但价格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C(2004-01-17):
检查参数设置你也可以用手动功能检测说明书上有

网友D(2008-06-26):
德国的厂商

网友E:
直流电压检测正常吗?

网友F(2008-11-12):
是不是电机要求的启动模式你没有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