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富士变频器G11 11Kw的技术问题

楼主(2004-01-17):
我这儿有一台 富士 G11 11Kw的 变频器 在 带 2.2电机是 输出电压 电流 均正常 但是,带 11Kw电机 是 在 运行过程中 出现 LU报警 经本人 测量 现场 电压 正常 出现报警时 本人 按 reset健 不能复位 并且 听见 变频器 内部 继电器 有响声 (按一次reset健,响一下) 请教,各位 这是 那一块 电路的 问题呢?

网友A:
主回路的接触器未正常吸合或者变频器输入缺相!

楼主:
不过 我带 2。2电机 是 都正常 阿 三相输出电压 也正常 对了 G11 11Kw的 变频器 有主接触器吗 上电 好 像 没响声阿

网友A:
带11KW电机都会正常 三相输出电压也正常 只是不能接负载 对了 任何变频器 有主接触器 上电没响声就是不正常

楼主:
呵呵 不是的 现在的 日本 三垦 变频器 新出来的 S系列 有一些 没有 主接触器 他是在 整流 上 加了 一道工序 延时启动 不用‘ 主接触器 的

网友B:
欠压,是你的负载设置有问题

网友C:
把数据初始化一遍看看,一般有如下问题:电源电压不稳、检测故障、外围主回路接触不良等毛病

网友D:
请检查一下过流保护项参数的设置值是否太小,如果确定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请检查过流检测部分的电容是否正常,祝你好运!

网友E:
从现象看,如果直流母线电压确实下降了,原因有两种可能: 1、直流母线接触器没有吸合 2、电解电容容量严重下降或者电解电容与直流母线的连接出现松动!

网友F:
同意m13473的观点,检查直流回路。另外,你说按reset键内部有响声,那是正常的,这是内部的故障继电器的正常动作。故障时,该继电器动作,复位时,该继电器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