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振动信号采集如何选择NI产品

楼主(2004-01-17):
28路振动信号,要求同步整周期采样,利用2路转速信号外触发(每1路负责触发14路),采样频率是32倍工频(100Hz),3.2kHz左右。拟采用电涡流传感器,其中16路需要提供信号调理功能。 要实现对信号的实时监视。 请问如果采用NI产品,则应选用labview什么版本,选用哪些模块,以及哪些采集卡(PCI或PXI采集卡均可),各位大侠能否给以指导? 请提供报价,谢谢!

网友A:
不一定非要用NI的硬件产品,很贵,还要付美元(人民币的话只有找中科泛华了),替代的产品很多,台湾凌华的也不错啊,研华的也可以用,不过要在调试上下点功夫

网友B:
直接用NI-PCI-4472, 4472是专门面向于声音和振动领域的卡。24位精度,内置ICP调理(就是说你不需要另外购买电荷放大器做信号调理),并且是8通道同步卡。LabVIEW只要一般的版本就可以了。原来我实验室就用这个卡做几十路的声音采集,很好用的。直接把电涡流传感器往卡上接。市面上基本上没有他的替代品,除非用传统仪器,很贵。价格打电话去问NI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