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9S变频器的启动电阻应为多少欧姆

楼主(2004-01-17):
我的一只富士G9S 5.5KW变频器发生故障,每天启动需要通几次——几十次电,估计是启动电阻坏了,但是不知该启动电阻的原始阻值,谢各位指教! 舟山:小林

网友A:
是22UF25V的电容漏水,容量减少所致。

网友B:
电容换了就好!!!

网友C:
我认为说的都对,回答的方向不同

网友D:
应该是25W12欧

网友E:
充电电阻只是在电容充电时才起作用,工作时被接触器短掉了。 看来时别的原因造成停机。 具体什么现象?

网友F:
有没有搞错,肯定是启动电容坏掉了,没有容量了,把启动电容换掉肯定好了

网友G:
哪个电容是启动电容?

网友H:
电路有虚焊

楼主:
电路虚焊消除一处,但是无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