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无法启动

楼主(2004-01-17):
该变频器以前运行正常,型号:西门子ECO变频器,功率30KW. 故障现象:无法启动,操作面板黑屏,三相进线有电压,但三相输出无电压。

网友A(2003-12-07):
首先看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如果正常运转,查查电源是否送到计算机板,如果送到了就可能是面板问题,如果不运转,看直流电压有没有,如果没有是启动电阻或整流的问题,如果有直流电压,就是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你有没有该变频器的电路图

网友B:
你在上海么?上海毫焰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工业设备,02162131571    邓工联系   看故障现象因该是变频器的电源坏了.

网友A:
我没有具体的图纸,但主回路一般都是差不多的,就是控制回路变化多以些,你现在查的情况如何,你也可以打电话,我们讨论下13966694084

楼主:
不知为什么,今天该变频器又启动起来了。我也没动该变频器。以前也是这种情况:该变频器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昨天从给其供电到今天启动起来,用了十多个小时。

网友C:
440,430,420系列通病。13166429998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的通病,把开关电源的电容换掉,容量可以一样,耐压值加大

网友D:
坏拉,我们帮你吧,029-86510452

网友E:
估计是主控板烧了,拿到代理商那里去修吧

网友F:
是电源驱动板坏了,寄过来帮你修以下,也可以电话咨询13757360727

楼主:
变频器一年四季长时间通电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G:
不会有问题

网友H:
以前也是要预热吗?那可能是变频器内有元件热稳定性不好,鼓障为黑屏,主板的可能性较大。变频器长时间通电不会有问题,而且对滤波电容有好处。

网友I:
门外汉6182先生:你的故障排除了吗?请告知故障点与维修费用。另外请问各位,富士5KW变频器开关电源或电容那里可以采购,价格多少? 谢谢!

网友A:
5.5KW变频器的开关电源和驱动板集成的一起的,价格很贵的,电容很简单,市场上很多 维修者

网友I:
展翅变频器维修中心:因我们地处小县城,能提供富士5.5KW 9000G9S型变频器的电容或电容型号吗?非常感谢!

网友J:
西门子的变频器一般的设计是开机后不一定风扇有转,一般是有输出时才转,所以看风扇转动来看电源好坏是不行的

网友K:
ECO是一上电风扇就会转的啊

网友F:
你可以拨打013757360727咨询,我公司主修西门子,可以为你解答疑问

网友I(2004-01-15):
我的一只富士G9S 5.5KW变频器发生故障,每天启动需要通几次——几十次电,估计是启动电阻坏了,但是不知该启动电阻的原始阻值,谢各位指教! 舟山:小林

网友J:
至少有几次能启动说明启动电阻肯定是好的,当然是启动电容坏了呀,换了就ok 了

网友L:
以上的所有故障以我的维修经验是电容毛病,特别是电解电容,各位高手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网友I:
能告诉我启动电容是那一只吗?容量为多少?十分感谢!

网友M(2009-03-25):
电源部分一个一个下来量啊,哈哈,

网友N:
查一查线路吧!面板应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