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F940-LWD人机问题

楼主(2004-01-18):
各位大虾,小弟在使用三菱人机的时候,用GTdesig 软件下载过程中出现“通讯错误:数据长度不正常”,不知该怎么解决。小弟第一次用该品牌人机。不胜感谢!!

网友A(2003-12-17):
1、改用FXDU-WIN/C软件可解决问题。

楼主:
谢谢燃灯,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请问,谁会用三菱A975呀,我想学学,我手里有FXDU-WIN/C软件,和A975不知道怎么通讯。

网友A:
FXDU-WIN/C支持F900GOT系列,不支持A900系列。你需要换软件。其实你用一下FXDU-WIN/C软件,你会发现此软件支持哪些界面。换软件学A975。

网友C:
有谁知道A950与ACPU连机线的接法????

网友D:
各位大虾,我公司现已使用GOT-F940-LWD三台,本人刚刚接手此项工作,对触摸屏刚有认识,无奈安装厂家克扣了所有的有关资料,仅留下了对我无用的合格证及验收报告等资料。请问那位大虾有此方面的资料及相关软件,可否给我一份?那位大虾愿意帮助指导,我愿拜师学艺.

网友E:
我也有三菱F940人机界面一台,也缺相关资料及相关软件,哪位大虾若有,可否给我一份呢?

网友F:
我有GOT DESIGN 和soft got软件。后者可以用电脑模拟触摸屏,前者是触摸屏组态软件。但是我怎么给你?(一张光碟)。 你有三菱 PLC 软件吗?GX-Develop 给我一份吧。

网友A:
F940软件工控网上有下载的。2.02b版本的。

网友G:
http://sgfxj.nease.net/FxSN.exe FX-1s 密码计算软件 email : sgfxj@vip.163.com

网友H:
我有一台FX-50DU-STK-C人机,缺少编程电缆,由于型号比老不好找请问谁有它的接线图,我想动手做一根。

网友I:
需要工控软件及资料的朋友请到www. ebchinalxl. igchina.com中查找!(1000多种)

网友J:
我们这里有价格更优惠的三菱资料与软件 TEL:020-84447953

网友K:
我有gx软件,你的邮箱告诉我,发给你。

网友L:
工控网神经病工控网神经病工控网神经病

网友M(2004-01-16):
各位高手,小弟在使用三菱人机的时候,用FXDU-WIN/C 软件传送程序过程中出现“通讯错误:显示设定错误”,不知该怎么解决。小弟第一次用该品牌人机。不胜感谢!!

网友N:
谁有FXDU-WIN/C编程软件的手册?发给我一份eggok@126.com 谢谢!!

网友O:
我用过AGOT975和GX,现在刚转行,有哪位仁兄帮忙把GX,soft got和GT软件传过来,万分感激。后谢!!!QQ:44937934。EMAIL:guifengwang98@163.com

网友P:
我手上有开发的程序,触摸屏画面和软件使用手册

网友Q(2004-05-12):
各位大虾,小弟的940GOT-LWD 上传左画面,不要够调用,我又系用FXDU-WIN/C软件的,呢个软件系咪有好多个版本咖,有劳大家

网友R(2004-06-18):
我可解F930、F940及FX密码,提供解密软件

网友S(2006-01-12):
我有GX-Develop 的软件,中,日,英的都有,能把你的软件寄给我一份吗?我QQ  25590238

网友T(2006-03-22):
楼主你的问题我碰到过,F940后面有个很小的开关,你改个地方就可以了,还有A900软件可以用到F940的

网友U(2007-05-28):
我有只GOT-F940 黑白屏,全新,想转让,有要呀?QQ:41506186

网友V:
电缆的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W:
天蓝之星 ;软件中删除"0"号画面

网友X(2007-07-21):
楼主应该检查一下你在人机中的数据寄存器,比如你在界面中做了一个高速计数器C235的显示,C235是32位的数据寄存器,而你有数据长度设置时却设成了16位,就会产生错误,可能是单个画面无效也可能是你说到的那个情况

网友Y:
看看数据线有没问题,还有就是波特率设置有没问题

网友Z(2007-12-31):
见到很多工控方面的兄弟都在找
三菱全系列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Version 7.08j 中文版
这里有个免费下载的,分享一下
http://www.m8002.cn/Content.Asp?ID=2

网友AA:
请教F940能否同LG-K120S通讯

网友AB(2009-03-08):
小弟有个人机界面不能和电脑通讯,软件和电缆没错,就是没反应,请帮忙解决,我的信箱是:dingyx@163.com,谢谢!!!

网友AC:
我也有一台FX-50DU-STK-C人机,缺少编程电缆,由于型号比老不好找请问谁有它的接线图

网友AD:
加三菱群7962368,技术交流

网友AE(2020-12-09):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