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OMRON公司C200型PLC的FUN49指令如何用

楼主(2004-01-18):
求助:OMRON公司C200型PLC的FUN49指令如何用 它的三个参数各是什么意思?请指教!!!

楼主:
需要中文的回复

网友A:
LD AR1001 FUN(49) 000 000 #XXXX 把这段程序写在所有程序的最前面.断电一次再上电后给程序加密 XXXX为你的密码 如果要释放密码等你问我的时候再告诉你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