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实时监控系统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4-01-18):
我想问这里的大侠一个问题,还请多多指教。我们做了一个控制系统,控制一条生产线的情况,生产线由一些机械手和一些气动元件组成,通过nais的plc来控制它们的动作,现在老板希望我们能做一个实时过程监控系统,通过pc机与plc相连后能够做出一些动画看到那些气动元件和机械手动作。我对这方面完全不熟悉,所以我想问的是,要做一个这样的实时过程监控,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我只知道要清楚plc的输出,还需要知道些什么条件我就真的不知道,还望各位大侠多多指导一下我。下个礼拜一我就要开始做了。

网友A:
必须有很多的位置反馈才行,否则你跟本就不知道他们的位置

楼主:
也就是输入输出,这些有了后还需要知道些什么

网友B:
首先要有信号反馈,而且要与PC进行通讯。其次要用软件搭建一个监控平台,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组态,制作出你们老板需要的动画和效果图。 还不明白就给我发信。

网友C:
用机械手和气动元件的反馈信号,再把机械的动作模型画出来就可以组成动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