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求助

楼主(2004-01-18):
我是一个超级变频菜鸟,现在有一个7。5kw日立的变频器少了一个制动电阻,我买了个普通的85欧1000w的电阻换上,发现发热很厉害,而且快烧起来了,请问要配什么样的电阻比较好,变频器里的参数要设置吗,怎样设置。型号机上我看的不太明白,vws8hf3

网友A:
刹车管坏或接错线!

网友B:
变频器上应有配套的制动电阻,而且我估计阻值应为200欧姆以上

网友C:
日立变频器的制动电阻都有严格的型号要求,再就是制动的使用率能通过参数设置,只要选型合适并设置好参数

楼主:
请问大侠们有日立变频器的资料下吗?

网友D:
什么型号?

楼主:
型号是hfc-vws , vws 8hf3 。很难找这个型号,我在国内的网站上还没看见过这个型号

网友E:
阻值和功率选的差不多,只是要选无感能耗电阻。发热就是与电感有关。

网友F:
制动电阻选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