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谐波量有多少?

楼主(2004-01-18):
各位行业前辈: 大家好!我想请教2个问题: 1、变频器的谐波量有多少? 2、四象限运行是什么意思? 有赐教者不胜感激!!!

楼主(2003-12-09):
求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
谐波?一言难尽,我可以提供一点点ABB的资料。 四象限都不知吗?是这样,一般地,电机有两种运行模式,即电动机方式,这时为一、三象限运行,即正反转运行;另一种是发电运行方式,为二、四象限运行,此时电机(应称发电机)被原动机所带动,在哪个象限(二或四),取决于原动机运行的方向。

网友B(2004-01-18):
变频器的谐波频谱一般为5次,7次。如果你有一台200a的变频器,那么它最大的5次谐波电流为40a左右,7次谐波电流在3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