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春发老师

楼主(2004-01-18):
我在设计同一型号机器时,一台所配变频调速电机为75KW,380V.另一台为不调速75Kw,380V. 用户在使用中,发现调速电机功率不足.请指教同样是75Kw电机,为什么结果不同?有什么补救方法?

网友A:
你的选型余量可能小了,首先考虑变频器参数优化,其次考虑适当减小负荷

网友B:
调速的一台应该比不调速的功率要大点,因为如果机器需要调速说明该机器需要做不同的东西,做不同的东西,变频器的参数就会有不同,这就是两台为什么不同的原因

网友C:
功率不足有何表现?估计参数没调好或变频器性能差!变频器牌子?

楼主:
功率不足的表现:1、如果按变频器所设定的上限速度,机器应该达到预定主参数,事实上相差2—3转/分。2、电机发热 变频器采用三菱A241E型。

网友C:
差别2—3转/分应没关系吧!电机发热可能是参数没调好!参数0及3调为多少?

楼主:
请教李老师,参数如何调整? 我是学机械电子工程的,变频器为我厂外购件,我厂做机械部分.但合同是我厂签定的.请指教.

楼主:
请教李老师,参数如何调整? 我是学机械电子工程的,变频器为我厂外购件,我厂做机械部分.但合同是我厂签定的.请指教.执行部件转速误差应在0-1转范围内

网友C:
变频器难以做到转速误差在0-1转范围内!